CC3D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4):
今天飞250,炸鸡后再次起飞,发现机子水平自己一直跑偏,直到无法控制倒扣高手给看看什么问题?全rate模式又可以飞行,自稳和半自稳就不行

网友A:
飞控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歪了吧
飞控肯定没有歪,估计是飞控陀螺仪有问题了吧

网友A:
有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重新校准一下飞控试试

楼主:
飞控也校准好几次了,水平也校准了,不加油时一切正常,一加油水平就开始变化了,就如视频里一样

网友B:
震动太大

网友A:
嗯嗯,楼上说的对,有可能是震动的原因,检查一下减震,螺丝是否松了,螺旋桨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