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图传接收机标称12v电压, 但 7.4v也可以

楼主(2015-07-04):
我如果用2s电池供电,发热量是否会降低,但是否会影响接收的距离

网友A:
影响,我用9V的,100米都不到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DJI5.8G的图传,14V也没事。

网友:
图传内置降压.都是降压到5V的.

网友B:
7V影响续航.!~

网友:
最好还是用3S,用了4S暴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我用9V的,100米都不到信号就不行了。

里面有7805,就是降到5v, 距离应该不影响, 除非电池不行了。

网友:
一般是7~14v,但是最好还是用12v,因为市面上,的图传接收,都是用7805来
稳压的,输入12v输出到模块的电压为标准5V。。。。。9V输入经7805转换后输出到模块的电压,会低一点,但应该不影响使用,太低了肯定也不行。5V经过7805转换,肯定是不行的,同样。你电压太高像14V那样,和12V输出围压差不多,但7805的负荷高了,所以会发热严重

网友C:
看到前面回复7805降压我笑的肚子疼。。。。。。
600mw图传都近2w的功耗,7805从12v降到5v。。。您是要6个7805阵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前面回复7805降压我笑的肚子疼。。。。。。
600mw图传都近2w的功耗,7805从12v降到5v。。。您是要6个7 ...

这说的接收机,不是发射机。另外 塑料封装的 7805 ,最大输出电流为 1 A金属封装的 7805 最大可以输出 1.5 A 电流。
5W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V影响续航.!~

为什么呢,既然内部都是降到五伏,那么肌肤和12伏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怎么会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