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电池电量显示不准

楼主(2015-07-04):
618的机器和
电池
,三四个充放,这段时间一直下雨,所以前天飞剩二格电就没飞了(听说二格电保存电池比较好),
今天按电量显示尽然是四格亮 满电的,插上飞机红灯快闪。接上
充电器
电池的灯都不亮,按电池开关打开电池,四个绿灯1234依次点亮,显示快充满的状态。
这是神马个情况

网友A:
两格电放了几天没充电就满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格电放了几天没充电就满格啦?
是啊,电量显示是满了,但实际万用表测是11点几伏,

网友B:
怎么会这样,11点几伏不会是充满状态啊。此电池建议不要拿去飞,否则很可能会炸机。建议先使用水泥电阻将电池的电放光,然后再使用充电器将其充满,看一下充满后电压是不是在12.3V以上,如果是,说明电池还是好的。

网友C:
618的机器老是出问题

网友D:
OSD显示21%的电量时,启动了低压返航,远远超出了软件设定的15%的显示值。我也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