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里有个F550,现在云台和图传的电源线不知道接哪里

楼主(2015-07-04):
手里有个F550,现在云台图传的电源线不知道接哪里,是和电调的电源线一样,直接接在动力电池上面吗?不过动力电的放电倍率,也就是电流不是很大吗,云台和图传的线都那么细,能行吗?

网友A:
放电倍率高也不代表电流就一定大
看清楚云台和图传的输入电压多少,12V的话就可插3S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倍率高也不代表电流就一定大
看清楚云台和图传的输入电压多少,12V的话就可插3S动力电池

恩是接12V的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