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转弯手法

楼主(2015-07-04):
求老鸟指点下转弯的手法,一转弯就飘高,,,,,,

网友A:
正常 螺距要是控制准了 你就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螺距要是控制准了 你就是高手了!

意思是说转弯要降油门,是这个节奏么,兄弟?

网友B:
降螺距,或者把机身搞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螺距,或者把机身搞直

哦哦,我再练练看,谢谢

网友C:
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然后拉升降,再摆尾,补油。只要这四个动作配合的时机和动用量准确啦就可以转一个漂亮的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然后拉升降,再摆尾,补油。只要这四个动作配合的时机和动用量准确啦就可以转一个漂亮 ...

这几个 动作有先后顺序么,还是同时进行的?

网友:
多点练自旋动作吧!

网友:
有定顺序只不过时间好短,基本是同时完成,同时还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这些都是潜意识做出的。做出这样的动作没有捷径只有苦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