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机NX4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5-07-04):
如题   泰世NX4 黄V8快速版 + 泰世原厂定速 + RD721接收机 +DSX9控
请教各路油机大神 该 怎么把定速调出来  V8和接收机的线该 如何连 控里该如何设置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不用RD721啊,直接接卫星天线。

网友B:
快速版不支援定速,大小 V 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版不支援定速,大小 V 都一樣

我使用的是泰世定速器 不依赖V8  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RD721啊,直接接卫星天线。

这种我接过 因为通道不够插定速感度线 所以才加装的接收机

楼主:
顶起来啊 坐等油鸡高手

网友C:
你得有一个空余三段开关的通道接定速控制线,然后先把定速器三芯线插油门通道,再把油门舵机插定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有一个空余三段开关的通道接定速控制线,然后先把定速器三芯线插油门通道,再把油门舵机插定速器上 ...

哥们 我现在接法是  定速器黄色单芯的感度线插在接收的AUX2上, 然后油门舵插在定速器上, 定速的另一根本三芯线插在接收机的THR上,  控里打AUX2三段开关,定速没反映  捉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 我现在接法是  定速器黄色单芯的感度线插在接收的AUX2上, 然后油门舵插在定速器上, 定速的另一根 ...

定速器要有两个条件时才起作用,我的不是泰式的,我的是亚拓的,但是原理一样。亚拓的是第一油门大于50%,第二,定速通道输出大于50%。首先掰定速开关时定速器的灯得先变色,表示是定速模式,油门行程还要校准一次。然后当你推油大于50%开始定速,定速值取决你定速通道的输出值,对于你的是AUX2输出值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器要有两个条件时才起作用,我的不是泰式的,我的是亚拓的,但是原理一样。亚拓的是第一油门大于50% ...

好的 谢谢03年上将哥 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
油机怎么不用CGY750。真心好用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03年上将哥 我回去再试试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