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V尾飞机好飞吗

楼主(2015-07-05):
如题,想做个倒V尾飞机,听说不好飞。有没有飞过的模友。
或者猎鹰造型的也可以。

网友A:
应该好飞的 看布局倒V尾翼避开了主机翼的扰流 又比倒T的尾翼要轻  无人机会选择它应该很稳定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  !本人也没飞过这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好飞的 看布局倒V尾翼避开了主机翼的扰流 又比倒T的尾翼要轻  无人机会选择它应该很稳定   !以上只是 ...

这飞机没几个人飞过吧。

楼主:
这飞机到是好做,就是外出飞,不好拆卸, 主翼上装两条杆,而且必须牢固。

网友:
因该是不错的

网友B:
这个我有做过很好飞
非常稳定
只是做大台的话V尾结构要补强
两片尾翼接合处是应力集中点

结构也不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做过很好飞
非常稳定
只是做大台的话V尾结构要补强

V尾补强?  是的,确实难带出去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V尾补强?  是的,确实难带出去飞。

倒v尾受螺旋桨的气流影响很大
两根尾撑的刚性要很好
不然加大油门的时候机尾会抖的很厉害

网友:
尝试飞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v尾受螺旋桨的气流影响很大
两根尾撑的刚性要很好
不然加大油门的时候机尾会抖的很厉害

尾撑 打算用碳纤杆,其他没有什么合适的材料,,就是纠结不好携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