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摔9改油门回中作业

楼主(2015-07-05):
精灵+狗4的组合商业飞行的性价比有目共睹,但最近感觉身边突然多了好多精灵,所以我这样从来不管器材的航拍飞手也开始折腾了。精灵1+可收放起落架+全向云台,这已经超过了原厂遥控器的能力。
赚钱要紧,果断征用穿越机上的天地摔9,但大疆飞控奇葩的半油门悬停确实让人感觉很那个什么(特别是在你还得专心构图拍摄的时候),于是决定折腾天9的油门。
其实,天9改油门回中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而是比我想象的更容易而已
1、回中组件: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回中组件,包括一个那什么和一根弹簧,联系某宝卖家、询问当地模型店或者是直接致电天地摔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我直接找到的是本地的模型店,10块钱而已。

2、拆控:背面四个,天线旁边两个,拧螺丝就行。拆开之后会发现油门这边多了一块“铁皮”,它提供油门通道的阻尼,免得你手一抖就……
上下两个螺丝,下面的自攻螺丝用来固定,上面那个的松紧可以调节阻尼,不过我这都要回中了,就直接拆掉……拆掉……

3、参照另一边:参照另一边把回中组件装上,有预留的插销孔位。建议先把组件上的插销都顶到孔位那一边,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插进去

4、还是参照另一边:把弹簧勾上,下面那个预留的弹簧固定位我实在拍不清楚,但是相信我,那附近的确有个专门让你钩弹簧的地方。这个操作稍有些精细,建议用个镊子啥的。
最好是在油门中位的状态下钩(因为中间弹簧最松驰),先钩上下面,再钩上面(上面比较宽敞)

5、试一下、装控、大功告成:就是弄好了的意思,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A:
板凳吧。
这改了会不会起飞前太危险,一不留神没按住,跑了。或者刚插上电池,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吧。
这改了会不会起飞前太危险,一不留神没按住,跑了。或者刚插上电池,转了。

这是多轴的改装用法,固定翼是不合适用这样的。

而且,感觉应该是针对大J系列飞控的操控方式来的。。
油门中位上位起飞,中位保持

网友:
看图,貌似觉得天9的做功,还没有新版的天8强

网友:
确实!喜欢T8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