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后推机的桨凸面朝前 可是这样安装不了啊

楼主(2015-07-05):
我飞冲浪者x8    电机从机尾看是顺时针转对吧  然后桨凸面朝前对吧?
但是如图中这样装桨 桨的根部会顶到桨座啊

网友:
螺旋桨中间的补心安上了吗?可以把你现在桨上面那个垫片放在桨下面,上面再找一个垫片后用一只紧固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桨上面那个垫片应该放在桨下面,上面是有一只紧固螺母的。

好的  谢谢  原来是我搞错了   久仰前辈大名哈   那我这样电机转向和桨方向没错吧

网友:
初2地理?

网友:
你直接在下面放一个垫片就行了

网友A:
不是你搞错了。你的桨小,又是马刀桨,这样装将会接触到电机(其实对于外转子电机来讲也无所谓,但是担心会影响桨效)。调整一下就行了。后推的话,这样装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搞错了。你的桨小,又是马刀桨,这样装将会接触到电机(其实对于外转子电机来讲也无所谓,但是担心 ...

恩,是回复我吗,可这样子容易顶坏桨还拧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是回复我吗,可这样子容易顶坏桨还拧不紧

是初二地理    不过我是即将上初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搞错了。你的桨小,又是马刀桨,这样装将会接触到电机(其实对于外转子电机来讲也无所谓,但是担心 ...

明白了   谢谢  就是桨的上下各一个垫片

网友C:
桨的方向、电机转向都正确了。只要在电机与桨间增加适量垫片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的方向、电机转向都正确了。只要在电机与桨间增加适量垫片即可解决。

好的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初二地理    不过我是即将上初三的

我和你一样,你在哪的,我在江苏昆山

网友D:
很难理解你的上校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你在哪的,我在江苏昆山

福建漳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理解你的上校是怎么来的。

常签到 多潜水

网友:
建议桨座换成反螺纹的,后推高速马达弄不好震动螺丝就会掉

网友:
正反两面都装上垫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