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为何换了降压模块 图传视频线做了屏蔽图像还会抖动?

楼主(2015-07-05):
一动舵机就抖 降压模块已经换成新得了 而且之前一次测试都没问题 这个就又开始抖动了

网友A:
视频线用专用的摒蔽线,外皮要接地,不是用铝铂包一下就行的。布线尽量不要和有可能干扰的电源线、电调、降压模块一起走线。共用电源的话,在供图传电源线上接上滤波电容,上述方法可选一种或同时多种并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布线要简洁,分明。各设备间要有一定的间隔。很多朋友的都没使用到屏蔽都没问题,关键是在于布置。。。

网友:
图传线和电调要分开,这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用专用的摒蔽线,外皮要接地,不是用铝铂包一下就行的。布线尽量不要和有可能干扰的电源线、电调、降 ...

我用铝箔包了之后接了地 现在舵机缓慢动图像不变化 就是快速打舵的时候图像会变化 这个改怎么解决?我现在是分开供电 降压模块从动力电取电的 我换成从图传的电池取电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铝箔包了之后接了地 现在舵机缓慢动图像不变化 就是快速打舵的时候图像会变化 这个改怎么解决?我现 ...

图传单独供电的话,你视频线和舵线、电调线分开走就可以了,降压模块和电调离图传发射远一点就应该可以的。实在解决不了,你就上音响用的屏蔽线试一下。另外,你的图上显示飞机布线太乱了,整理一下,估计也会好很多。

网友:
  直接检查你的电池,无论是飞机上的还是显示器上的, 你看看有没有靠近电池的接线,或者线头, 把他们移开一些试试, 或者直接把电池拆下来拽到空旷的地方试试。  反正我的图像抖动,就是电池的事儿。用锡纸包着根本没用。

网友:
电调内置bec供电不足造成的,换大点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