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FPV!

楼主(2015-07-05):
我的六轴上了全套的FPV设备,到广场试飞。原先没有改设备时,眼睛盯的是机子操作遥控器,无论机子在何方都看的一清二楚。现在要看屏就有些胆虚,真不知道怎么飞了。虽然屏上显示了机子的姿态,总觉得很不直观。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该如何练习是好。                        简易的单舵机云台

网友A:
山狗怎么样啊,舵机云台怎么样啊?,用的什么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怎么样啊,舵机云台怎么样啊?,用的什么舵机啊?

山狗是1080P,相当的清晰。舵机是金属齿的ES08MA,云台很稳。很没在机子上实拍,不过可以看一下用这个狗拍的视频。

是在北 京建国门内大街拍的。

网友B:
这是什么机架?电机是2212?舵机云台是单轴的?山狗放机子上实拍看下,视频是不是抖动?

网友C:
不要在广场这种地方试飞和练习了。先找个没人空旷的地方,在Loiter悬停模式下看屏幕飞几次就适应了。

网友D:
机架在那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
建议模友飞行的时候还是盯着机架飞吧,视屏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工具,设定好返航点锁定,我认为这个功能有助于在飞机飞远分不清机头方向,能把飞机拉回来的功能。以上为我个人观点,说错了请大家多包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狗是1080P,相当的清晰。舵机是金属齿的ES08MA,云台很稳。很没在机子上实拍,不过可以看一下用这个狗 ...

哦,我也是山狗,淘宝上看过这款云台,打算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E:
可以先在模拟器上用第一视角飞行 找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机架?电机是2212?舵机云台是单轴的?山狗放机子上实拍看下,视频是不是抖动?

昨天在广场试飞,没安狗,只安摄像头。看屏画面无果冻,因为接收机是7通道,全被APM占用,所以没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也是山狗,淘宝上看过这款云台,打算用在固定翼上

完全没问题,我也是从TB上买的,只是重量大,需要改。把铁角片改成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在模拟器上用第一视角飞行 找找感觉

请教:哪有飞多轴的模拟器还带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广场这种地方试飞和练习了。先找个没人空旷的地方,在Loiter悬停模式下看屏幕飞几次就适应了。

谢谢你的建议!很可惜这里找不到没人空旷的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在那买的,给个地址

全手工制作,在TB上买碳板、碳管、管夹及电机座加工。

网友:
哈哈,我最近也在练看屏飞,确实以前看飞机飞还没什么,现在看屏飞确实菊花很紧,但是不可能一直看飞机飞的,万一要飞个超视距,那必须得看屏幕,我正在练些比较简单的,直线了,转弯了,找一个塑胶跑道,参照跑道飞,看着屏幕,习惯之后感觉还是蛮爽的

网友:
今天早晨出去飞了一圈,就看了一眼屏幕上的osd信息,不到1秒,抬头一看飞机没了,找了半天,看屏幕太坑,还得多练习,太难了,特别是高度不好把握

网友:
的确也是,我也正在请教呢,希望各位高手多来点经验哦

网友:
虽然我也上了fpv,但仅仅是辅助,还是人盯着放心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广场试飞,没安狗,只安摄像头。看屏画面无果冻,因为接收机是7通道,全被APM占用,所以没用舵机。 ...

答非所问

楼主:
并不是答非所问,只是告诉你视频不抖动。机架是自制的,朗宇A2212  KV980电机,云台是单轴的。

网友F:
先多加练习四面飞行、然后再看屏幕飞行就好了
我现在飞如果是远了我就是看屏幕
近的我是看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多加练习四面飞行、然后再看屏幕飞行就好了
我现在飞如果是远了我就是看屏幕
近的我是看多轴

谢谢了,就按你说的方法飞。刚开始用FPV飞,就怕飞远了看屏找不到北了。飞远了就开自动返航(多次用过,很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就按你说的方法飞。刚开始用FPV飞,就怕飞远了看屏找不到北了。飞远了就开自动返航。

不要盲目的用自动返航、自动返航是迫不得已才用的
远了找不到方向你就用云台对着机头方向、
然后旋转轴保持不动、动俯仰轴调整好角度
机头对着自己的方向飞回来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视频飞远了就是看屏幕飞的、有对准机头镜头
心里也不用紧张、不能盲目操控

网友:
我一直是看屏幕飞的,这个其实没有多难,关键是弄懂OSD上的重要数据信息的意义,比如说高度、距离、姿态线、机头方向、家的方向、电压、电流……搞懂了这些,再看屏幕飞,就会比看飞机本身更有信心,因为你直接看到的是内部数据。
看屏飞最关键的,是你的GPS不能出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极端情况,GPS数据乱了,指不清家的方向,飞机早就不知飞哪儿去了……
看屏幕飞最要紧的一条,是必须记住:永远机头向前,永远向前飞。不能侧飞、倒飞,那样可能撞击阻挡物炸机!

现在类似精灵3这样的机子,屏显都有地图和航迹,看屏幕飞更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盲目的用自动返航、自动返航是迫不得已才用的
远了找不到方向你就用云台对着机头方向、
然后旋转轴 ...

视频用的是啥机子?
用云台对着机头方向是什么意思?云台本来就在机子的前方(上面挂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用的是啥机子?
用云台对着机头方向是什么意思?云台本来就在机子的前方(上面挂狗)呀!

视频用的是H4 680机机、云台是三轴的、
因为我的可以360度任意方向、
所以对着机头就是云台角度对准机头方向
然后Z轴保持不动、然后再回航

网友:
我只会fpv,看飞机飞出去几十米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2015-08-04):
fpv还是有用的 只是一开始确实会有点吓人

网友:
还是不要在广场人多的这种地方试飞和练习,炸机随时可能。FPV飞行时GPS一旦搜不到星就非常危险,很容易飞丢。我都是在野外无人的地方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