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就是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5-07-05):
炸机过后,怎么也飞不起来!郁闷求解释!
失控炸的,大概在4米 5米高度的时候机机往一个方向倾斜,遥控器怎么也没反应。后来…………,回家刷了固件,罗盘校准过~就是飞不起来,就像是没有自稳一样,油门可以控制,方向很乱!

网友:
我遇到过刷固件后,电机转但动力不足无法飞起来的怪现象。后来反复刷了几次固件,不知什么原因,稀里糊涂就好了。

网友:
先刷成车用固件,然后再刷成四轴固件

网友A:
可以试一试3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3楼的方法

还是不行的

楼主:
求解释,还是飞不起来

网友B:
炸过后就飞不起来,这样说明怎找的出来答案?有LOG吗?
罗盘校正过,行程校正过,能起飞但是偏一边,那比较容易。。。做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后就飞不起来,这样说明怎找的出来答案?有LOG吗?
罗盘校正过,行程校正过,能起飞但是偏一边, ...

没有log了,固件刷车了又刷成四轴!都从新做了校准!感觉就像陀螺仪反应迟钝,只会往一个方向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log了,固件刷车了又刷成四轴!都从新做了校准!感觉就像陀螺仪反应迟钝,只会往一个方向加速!

需要微调的机子在MP里观察也会是不水平的。
去空旷地,先切手动自稳,提油门不要太犹豫,一定能起飞,陀螺仪离地后会自偿姿态;
离地后手动自稳,约束姿态及高度,观察还是老往一边--做微调,

网友C:
怎么就没有研究三轴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就没有研究三轴飞行的

我就是呀,能不能交个朋友。一起玩下。

网友:
各种校准不行,就应该考虑是硬件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