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飞控怎么不会直线飞行

楼主(2015-07-05):
APM2.8的飞控用的内置罗盘要怎么才能让飞机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沿着直线飞行?
开了自稳模式飞一会儿就飞歪了,罗盘已经校准过了没问题的.

补充一下我飞的是固定翼飞机

网友A:
想自稳飞直线。。不手动修正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自稳飞直线。。不手动修正是不行的

罗盘的功能不是保持航线吗?要怎么才能用上.

网友B:
罗盘只是保持飞机 机头指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只是保持飞机 机头指向而已

好像不是吧,罗盘是给出了机头指向数据,飞控应该有用这数据来修正航线功能才对呀.跟遥控器没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罗盘是给出了机头指向数据,飞控应该有用这数据来修正航线功能才对呀.跟遥控器没有很大关系吧. ...

你想多了 罗盘只是在航点飞行的时候提供大概的方向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罗盘是给出了机头指向数据,飞控应该有用这数据来修正航线功能才对呀.跟遥控器没有很大关系吧. ...

指向对了   飞机的误差   风  都会导致飞机平移   对于平移  罗盘怎么能感应出来呢   自然就走歪了

就像给你一个指南针  你面朝北走    此时你向左走一百米   指南针没有任何差别

只能GPS 介入  才能走得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向对了   飞机的误差   风  都会导致飞机平移   对于平移  罗盘怎么能感应出来呢   自然就走歪了

就 ...

我这可不是平移的问题,我这是飞着飞着就绕圈的. 忘记注明我飞的是固定翼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可不是平移的问题,我这是飞着飞着就绕圈的. 忘记注明我飞的是固定翼飞机.

你连接着地面站   放置一段时间    看看  飞机的航向角  是不是在变化    绕圈的话  可能是罗盘有问题啊

网友B:
有个问题  貌似 APM 2.8   不带内置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接着地面站   放置一段时间    看看  飞机的航向角  是不是在变化    绕圈的话  可能是罗盘有问题啊
...

好的,我明天看看地面站会不会晃动.那就是说你的apm可以在自稳模式下飞直线吗?还是别的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  貌似 APM 2.8   不带内置罗盘了

带的,貌似是2.5的不带.2.8的有个跳线帽插上就是使用内置罗盘,我用的6m的gps带的罗盘反应迟钝所以我就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看看地面站会不会晃动.那就是说你的apm可以在自稳模式下飞直线吗?还是别的飞行模式.

固定翼 不清楚
一般不是用 FBWA   FBWB 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 不清楚
一般不是用 FBWA   FBWB 模式吗

这两个模式我都没试过,明天一起试一下.对于APM我是纯新手就这两天才装上的.看百度的解释貌似是这两个模式才有利用罗盘功能具体怎么样明天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