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

楼主(2015-07-05):
这两天帮同学装了一个F450.配置单如下:电机   朗宇2212  980KV  电调:铂金版30A 机架:飞越450,飞控APM2.8遥控器:新版天七,桨ATG  1047正反桨。现在想换电机和电池,电机我想选飓风的U2216 980KV的,但是在网上看的时候发现有两种电机,不知道选哪个,有没有用的过的老模友介绍一下,谢谢啦!

网友A:
3S就选900KV的,要是又想上4S就选8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就选900KV的,要是又想上4S就选800kv的。

这个我写错了,是900KV的,但是这两个电机怎么选择啊,都是飓风,但是又长得不一样,能不能说说选哪一个,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写错了,是900KV的,但是这两个电机怎么选择啊,都是飓风,但是又长得不一样,能不能说说选哪一个 ...

两个电机一样的,KV值不同而已,练习用就选900KV的吧,用3S电池。装图传,摄像头什么的直接用,不用转换电压,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一样的,KV值不同而已,练习用就选900KV的吧,用3S电池。装图传,摄像头什么的直接用,不用转换 ...

嗯,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写错了,是900KV的,但是这两个电机怎么选择啊,都是飓风,但是又长得不一样,能不能说说选哪一个 ...

这两个电机的区别是KV值不同,外表颜色不同,800KV可以上4S电池,900KV只适合3S电池。两个电机都适合1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机的区别是KV值不同,外表颜色不同,800KV可以上4S电池,900KV只适合3S电池。两个电机都适合1045 ...

哦,这样啊,你好能不能推荐一个店铺名,网上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B:
嗯...以我所知,  JFRC 同一KV 有2個色, 黑色所說的是做過防水處理
同樣都是好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你好能不能推荐一个店铺名,网上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个

不能插广告哈。你搜飓风电机,厂家是广东珠海的,应该没有山寨的吧。我是在厂家的店里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以我所知,  JFRC 同一KV 有2個色, 黑色所說的是做過防水處理
同樣都是好東西.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插广告哈。你搜飓风电机,厂家是广东珠海的,应该没有山寨的吧。我是在厂家的店里卖的。

这样吧,大哥,你就私信一下我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