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能加散热吗?

楼主(2015-07-05):
最近买了个小图传发射机,回来用后发现发热过大,想加个散热器,求推存用什么胶好?

网友A:
不嫌重给它加个水冷都行...

网友:
有专门的导热硅胶,自己上宝上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重给它加个水冷都行...

这小散热片很轻啊,2g重,就当小白了,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图传我也在用,加不加散热片感觉区别不大,关键塑料胶要拨开,还有安装位置通风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电脑用的散热硅胶 2元一罐,或者牙膏也行

网友:
我有个是600mw的我是直接加风扇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传我也在用,加不加散热片感觉区别不大,关键塑料胶要拨开,还有安装位置通风就没问题了。

请问你用的什么接收?有效传输多远?我用的是以前的RC305,400米就不行了,能推存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用的散热硅胶 2元一罐,或者牙膏也行

谢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什么接收?有效传输多远?我用的是以前的RC305,400米就不行了,能推存一下吗?

我接收是鹰眼一体机平板天线,看环境开阔无遮挡时有1公里左右。

网友:
想加就加,

网友(2015-08-21):
找个修电脑的地方买点CPU硅胶就行,拨开塑料涂一层,然后两根扎带一捆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