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向】悬停失控炸鸡-求分析

楼主(2015-07-05):
无图言屌

损失:大桨尾桨、大齿、三轴、整个旋翼头、侧板、尾管总成、脚架。。。。全部舵机目测没扫,已将电装拆下,机身扔掉。

配置:450PRO改480,皮传,460MX、50AV3、KST215、DS525、JR XG7、黄K8

经过:大半年没飞了,今天早晨天气晴朗,准备先悬停一个电。
用的储存定速,1m左右悬停,突然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砸向地面,你懂的,就是那种螺距突然到底的赶脚。
然后震耳欲聋bia!的一声,残骸四溅。
内心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第一次非自身原因炸鸡!还好不是螺距到顶发射卫星,打下飞机可赔不起。。。

其实类似的故障之前出现过,具体表现为三个斜盘舵机很小概率同步抽抽,但是幅度极小,以为眼花。。。因为后来大半年没飞就把这事给忘了,结果今天遭报应了。

先说说自己的分析:
1、排除斜盘舵机故障,因为要三个全部坏掉,还要同步跳舵,还要保持周期距控制正常,这概率太小。。。
2、排除电调故障,如果定速坏了掉转,表现应该类似于熄火降落,而不会是瞬间超大力砸坑,只能是螺距突然到底。
3、K8故障?有可能,导致螺距控制抽风。疑点:我曾拆了桨非定速运行了两个电,油门杆位较低时一切正常。油门推过一半出现过上文提到的小概率跳舵,当时以为眼花。振动导致抽风?全油门曲线范围带尾桨震动不超过100,正常飞行噪音也极小,肯定没到让K8抽风的地步。
4、XG7接受故障?有可能。疑点同上:为啥油门杆低位没出过故障?

5、XG7控故障?有可能,例如油门电位器有毛病,一旦超过某一位置输出就不稳定。由于是定速悬停,外在表现就只能是螺距抽风。疑点:JR不能这么烂吧,我的天6用了几年屁事没有,现在还拿来飞穿越。。。

目前看来,控坏掉是最符合表象的,但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求各位模友分析,不找到原因,我也不想再贸然装机了,秒炸这种事我的玻璃心可承受不起啊。。。

网友A:
看看陀螺上有没有哪根线接触不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检查了N久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陀螺上的一根线接触不良

网友:
飞机不大 损失也不小

网友:
试一下用天地飞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陀螺上有没有哪根线接触不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检查了N久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陀螺上的一根线接 ...

多谢提醒,这也是一个可能个原因,毕竟K8的RXA线对应了接受上三个通道,我再去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这也是一个可能个原因,毕竟K8的RXA线对应了接受上三个通道,我再去测试下。。。

K8带的线非常不靠谱,你最好自己做或者买MB的线。

网友:
炸机难免的。

网友B:
1米搞能有这么大的损失,猜不透

网友C:
大半年没飞,久了不飞是不是要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半年没飞,久了不飞是不是要重新对频

这个应该不会吧,而且停飞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我能说你BEC在功率输出增大时不稳导致K8抽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能说你BEC在功率输出增大时不稳导致K8抽疯吗

这点不好验证啊,只有卸了桨,在非定速状态下不停动油门看K8会不会抽了。。。

网友:
卸桨功率变化不大的

网友E:
我用d10有這個的發生過,十分爆力的跳螺距,有試過未離地就炸了,大槳,三軸,大齒都沒了,換控後一切正常

网友:
换掉那只黄K

网友F:
我也出现过通楼主一样的“三个舵机同时小幅度上下抖动”,至今未查明原因,估计K8的问题更大,我用的是D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过通楼主一样的“三个舵机同时小幅度上下抖动”,至今未查明原因,估计K8的问题更大,我用的是D10 ...

你换掉K8以后就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d10有這個的發生過,十分爆力的跳螺距,有試過未離地就炸了,大槳,三軸,大齒都沒了,換控後一切正常

我先从K8、电调的顺序查吧,要是还出问题就换个14SG。XG7打发给固定翼用

网友G:
用天7测试看是否有问题,跳舵应该是炸鸡的原因所在

网友:
我的黄K8有个这样的毛病,上周飞完以后间格一周再飞,其中第一个电,K8的修正明显慢一拍,但小心翼翼也能飞,第二个电以后就完全正常了。可以放心艹。不过昨晚把飞机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天7测试看是否有问题,跳舵应该是炸鸡的原因所在

木有天七,只有天六,话说天六能接K8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从K8、电调的顺序查吧,要是还出问题就换个14SG。XG7打发给固定翼用

說漏了一點,用d10飛模擬器一樣抽,起初還以為是電腦太舊,後來方向陀也自己動,飛真機也是一樣,只要打升降,尾巴就跟著動了,最後返厰後回來飛模擬器,一切正常,那時已入了新控,就懶得管了

网友:
我之前有过一次起飞就大螺距升高,吓得立马收油炸机,我怀疑是k8没有自检通过的问题,我好像记得十字盘没有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