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率图传效果好成本低,1.2g有干扰,能用1.5g的吗?

楼主(2015-07-05):
如题
发射器:1500MW(1.5G)无线影音发射器

重量:80克

体积:73*41*14MM

输入电压:DC12V

电流消耗:400MA

工作频段:1.4G/1.5G/1.6G

可用频道:12频道

输出功率:1500MW

传输距离:空旷零阻隔零干扰(理想状态)3km,实际距离以操作实测为准

楼主:
大家知道吗?

网友:
当然知道,所以低频区早已被正斧,君方管控,电台,电视台,商用,机构早已瓜分尽了

网友A:
GPS的频率是1.575G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的频率是1.575G

GPS不怕同频干扰

网友:
这是真的?请科普下,我也在关注1.5G的图传

网友:
据说1.2图传某些频率也会明显影响GPS,1.5估计更死了

网友(2015-08-18):
gps就工作在L1的这个频段,可能会受干扰

网友B(2016-06-09):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32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是多少?是什么调制方式啊?信道间隔多少啊?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网友C:
过去1.2~1.5G频段数字小微波特别多,由于指向性强,在城市里可以多次复用。现在光纤技术普及,微波传输几乎没有人用。

网友(2016-07-23):
你们要注意一点,国内产品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标,所谓的1.5G可能跨度很大,会覆盖1.2G~1.6G之间,你就确定这个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你觉得日本在中国,还是中国在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1.2~1.5G频段数字小微波特别多,由于指向性强,在城市里可以多次复用。现在光纤技术普及,微波传输几 ...

微波传输主要是6-42GHz频段。网桥主要是2.4和5.8GHz。国内比较发达的省市运营商用比较多。

网友:
无线电频率不是想用那一段,就用那一段的,都这样无线世界就乱套了,谁都别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