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怎么装

楼主(2015-07-05):
2216后面有这么大个圈,和以前的2212卡环不一样,估计2216力量大怕轴飞了。但是这样就没法装到我的电机座木片上了,木片的孔不够大。请问能不能把电机后面的卡换拿掉。

网友A:
当然不能拿掉。木片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拿掉。木片扩孔

我是后推的,不存在把轴拉出的力,这样是不是可以拿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后推的,不存在把轴拉出的力,这样是不是可以拿掉。

换成卡簧吧,不能拿掉,如果是冲浪者的话关油门滑行不知道会不会把外转子扯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卡簧吧,不能拿掉,如果是冲浪者的话关油门滑行不知道会不会把外转子扯下来。。。

我是天行者x5,第二张图片是拆掉大卡环后拍的,轴上没有卡住细卡环的槽,所以没法装卡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卡簧吧,不能拿掉,如果是冲浪者的话关油门滑行不知道会不会把外转子扯下来。。。

这个不必担心 之前我这里有模友的2212电机 没有卡簧  还是前拉机 照样飞  后推的话不用担心转子会出来

网友:
扩孔是有多难?

楼主:
拿掉卡环后真的不行,一拉轴就会出来,看来只能装上了

楼主:
是的,准备扩孔

网友:
这也叫问题?!。。。。。扩孔呗。

网友:
扩孔就可以了,电烙铁都行

网友:
用烙铁把飞机烫个洞就行了

网友:
我看楼主用的电机好像是朗宇A2216吧,我用作双发前拉,电机座是金属的,扩孔有难度。电机后边固定环换成了卡簧,目前还是正常飞行。

网友:
扩孔最简单

网友:
你需要一个小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