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配多大桨好

楼主(2015-07-05):
朗宇2216 1250kv,用在天行者x5上,请问8x6,9x6,10x5 桨,配哪个效率高,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47

10x5和1047差不多的吧?

网友:
1250应该配9寸桨

网友B:
用9X6安全高效,最佳选择。

网友:
9×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X6安全高效,最佳选择。

9寸比10寸还高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寸比10寸还高效吗

10寸的当然比9寸的效率要高一些,10寸桨温柔飞没问题,大油门烧电机,过载了。

网友:
螺距低加电池S数少,这样效率高,但是不一定好用。大桨小螺距比较好

网友:
我用过9050的也用过1060的。感觉1060比较有劲,可以吊机,不过电机会发热。感觉转速偏高,飞个20分钟等等在飞。1000kv,1100kv电机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样的电机我用的10*7的桨。反正只飞航线,除了起飞以外基本不会全油

网友:
九寸,,,十寸用在1000或比1000低一点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我用9047的

网友:
3S电池9寸10寸都行

网友:
10x5尚未买到过,一般都是1047。

网友:
9寸,10寸电机很烫

网友:
9x6就挺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