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05):
我设置好CC3D飞行时我急打杆放杆飞机会自己平衡,我如果向一个方向打杆超过2秒在放杆飞机就向这个方向一直飞不会自己修正回来,问一下这是我那里没调好啊

网友A:
正常的,有惯性就会飘,因为它没有GPS定位功能

网友B:
只会调平机体,不会稳在原地

楼主:
慢飘应该是正常的,我的是打杆后放杆机子还是向打杆的方向飘还越飘越快,我在向反方向打杆拉回,拉回后如果不前后左右的打杆把机子稳住,就会向打回的方向快速飘去,只要稳住悬停了,在放杆还是很稳的

网友C:
手动模式与锁尾或自稳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打方向后回中,机体不会趋于稳定而是保持最后一个动作,需要手动调节姿态和方向,非常考验手感!楼主切手动前要有准备

网友D:
估计楼上很多没明白你的意思,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了飞控减震之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