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动力系统故障求助!!!

楼主(2015-07-05):
最近有时间准备出去飞一下F22KT板机,可通上
电池
后只有电调的启动的滴滴声,动一下发射机摇杆也没动静,接收机的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急需帮助!多谢!!
(航模配置:XXD
电机
XXD30A电调 乐迪AT10
遥控器
2200毫安狮子电池,电池是满电的)

网友A:
接收机指示灯不亮,说明发射机和接收机没有对上频或接收机没通电。先检查接收机供电是否正常再对频试试

网友B:
没有对频

楼主:
我用的遥控器两年前购买时已对过频只不过发射机和接收机已半年没动了,这还要重新对频?

网友C:
好像要重新对频,我想起我也出现过,

楼主:
家中的wifi会不会干扰到对频?

网友D:
不要秒炸哦

网友E:
重新对码,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