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死胖子 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5-07-05):
刚入了一个死胖子,请教用多大的动力合适。
个人喜欢大桨看起来比较帅。
初步设想用KV690 上14寸桨,6S电。
又听别人说上大桨后重心会变?而且反扭比较大,新手比较难控制。
请教下,新手用大桨是否合适?为什么死胖子用大桨的人不多呢

网友A:
大奖容易起飞杵地

网友B:
直接用推荐的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奖容易起飞杵地

用 起落架,应该打不到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推荐的配置就行了

主要想用6S电,大桨显得比较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 起落架,应该打不到地吧

你可以看看装了起落架的胖子,那起落架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装了起落架的胖子,那起落架会很高的

嗯,加了起落架14寸 桨还会打到地吗?我主要是担心有人说的 大桨 反扭比较大,新手不好控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加了起落架14寸 桨还会打到地吗?我主要是担心有人说的 大桨 反扭比较大,新手不好控制的问题

那要看你离地的仰角多大,太大了肯定打地。至于反扭肯定会有,只是多大程度就只有试了知道

网友:
我也觉得盘式电机配大桨,不但噪音要小,力效要稍稍高点,续航也就远了,最近也想入死胖子,想想配朗宇4110+DJI1555

网友C:
重心的话使劲把电池往前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的话使劲把电池往前放吧

也就是说用了大桨重心会前移?为什么会前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用了大桨重心会前移?为什么会前移呢

是后移,电机重了吧,还加上机翼机尾那么长的杠杆

网友D:
我就上的14寸,把尾巴加高点点就不会打桨,起飞升降不要拉太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上的14寸,把尾巴加高点点就不会打桨,起飞升降不要拉太猛就行。

大神,能说下你得配置吗?另外听别人说大桨反扭大,会比较难控制。是真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说下你得配置吗?另外听别人说大桨反扭大,会比较难控制。是真的吗?谢谢

还有就是 这样重心会变化吗?

网友D:
6s10000  朗宇3520 520kv 螺旋桨13-14寸都合适
果子飞控 md933舵机,起落架淘宝买的配套的,上天一般都不是手动模式,反扭力不明显的,要担心可用设置混控。
大胖空间大,重心只要电池压得住头就行,很好调节的,当然电池小了不行,1W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10000  朗宇3520 520kv 螺旋桨13-14寸都合适
果子飞控 md933舵机,起落架淘宝买的配套的,上天一般都不 ...

用6S 14寸桨后,重心还在碳杆位置吗?还是有所变化的

网友E:
死胖子第一个起落就摔得稀碎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胖子第一个起落就摔得稀碎的路过

为什么会摔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