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侧翻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5):
斜飞然后就翻了,侧的往后翻

楼主:
白色是头

网友:
各项校准做了吗?

网友:
飞机可能说  我想躺下歇会,有点累~

网友:
重做加速度调整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现在稍微好点 但还是会偏

网友:
检查下往侧翻那边的电机电调,是不是有虚焊导致单边动力损失

网友:
我的多旋翼也老是侧翻,我用的pix,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查电机电调,排除连线接触和单个电机性能下降问题,可以采取对换法。再查电调线到飞控,飞控到接收机的连接次序和接触不要有问题,最后查飞控参数,包括必要的校准,和可行的参数。

网友:
看看 电机序号和飞空 插头对应吗?  我之前也是侧翻 结果是电机插错了 吧一号电机当三号电机了

网友B:
各位魔友...apm飞控油门通道反向咋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机电调,排除连线接触和单个电机性能下降问题,可以采取对换法。再查电调线到飞控,飞控到接收机的连 ...

这个办法对头。我有一个好盈4合1电调,第一路只能输出大约70%的功率,怎么调都没用,返厂,厂家说就这个操行滴。果断扔了,换了山寨Blheli电调,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位魔友...apm飞控油门通道反向咋整啊??

在遥控上设置通道反向,具体步骤参遥控说明书,网上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上设置通道反向,具体步骤参遥控说明书,网上一大把

谢谢了  按照你说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有校准重心吗?

网友:
加速度轴没校准好,我的也是,一起飞就向后翻了。然后重新校准了加速度轴,搞定。平稳。

网友:
GPS好像反了吧

网友:
感觉桨叶反了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对头。我有一个好盈4合1电调,第一路只能输出大约70%的功率,怎么调都没用,返厂,厂家说就这个 ...

怎么检查电调电机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魔友...apm飞控油门通道反向咋整啊??

在遥控上调3通道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