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飞到空中1分钟就开始下落,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5):
前一分钟还蛮好的,飞的挺顺可是后面六轴就开始直线下落,油门打满都没用,最后重重的着陆了,还好没炸。我看了下OSD的电压,还有11.9V(3S)
配置是2212电机1045螺旋桨挂了个二轴云台电池狮子的3S 5200MAH,我换了块电池发现能飞,但是10多秒我就把它降下来了,实在不敢飞了。这看样子是电池的原因,为啥?放大倍率不够了吗?11.9V,我在地面上打满油门和中线油门完全没有差别!

网友A:
沙发,让高手给你解决吧, 是不是控接收有问题或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让高手给你解决吧, 是不是控接收有问题或者电调

换了电池就能飞了

网友:
估计电池问题 测测电池电量(大电流放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B:
电池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电池测试下每节电压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样的,但是原因不明,后来把apm做了遮光挡风,又换了大一号桨,以后就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恩我也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样的,但是原因不明,后来把apm做了遮光挡风,又换了大一号桨,以后就没遇到过

我是NAZA呀

网友:
有两个可能,一是电池原因,二是飞控的低压保护功能

网友:
电机或电池吧

网友D:
我的狮子差点baozha,剩下的全让我给扔了

网友(2015-08-24):
3s电池 充满12.6 每个是4.2 一般3.8报警 11.4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D:
我的狮子差点baozha,剩下的全让我给扔了

送人晒

网友:
检查下飞控的电压保护,然后看看下次这种情况时候指示灯的闪灯情况,记下来,有帮助

网友:
你是不是把电压保护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