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通电就冒烟,已经烧掉两个了

楼主(2015-07-05):
四轴,电调是好盈20A,动力是3S锂电,电机是银燕2212电机
情况是这样的,四路中有一路通电电机就抖动,伴随着有烟冒出来,电调没有烟。其余三路正常。
将通电正常的电机接到烧电机的电调上,通电后电机抖动伴随冒烟烧掉,电调还是没有烧损现象。
向各位模友求助,这是什么原因呢,已经烧掉两个新电机了,是电调坏了么?怎么确认是电调有问题?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很简单啊,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A:
是不是缺相?

网友B:
你已经用替换法证实了电调有问题,还用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用替换法证实了电调有问题,还用问吗?

就是想知道电调什么现象都没有,怎么会烧掉呢

楼主:
嗯,通电后量三根输出线,有两根间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都烧两个了,赶紧换电调吧

网友:
噢NO,烧了两个电机,多半是电调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电调什么现象都没有,怎么会烧掉呢

电子的东西坏了不一定非要有烧蚀的痕迹,如果有一相输出的功率管内部发生断路,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发生烧蚀的情况多在输出端短路,或者线路板质量问题造成的局部短路才容易引起

网友:
          显然  是缺相了!!!!!

网友:
缺相,連接電機的三條線其中一條線沒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