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你们是怎么飞的?

楼主(2015-07-05):
准备上云台和狗,各位是咱飞的呢?是不是除了云台和相机之外还是单独买个摄像头看路啊?还是直接用云台上的相机看路呢?

网友A:
直接用云台上的就行啦。。。。

网友B:
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急!功到自然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云台上的就行啦。。。。

一个卖家给我说还得要个摄像头,骗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急!功到自然成

我看你都是少将了啥,你就说点经验啊

网友C:
最好是再用一个摄像头,因为用了云台他是看不到飞机姿态的,如果用一个摄像头硬挂在飞机上就能看出飞机什么姿态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云台相机的话万一飞机突然发疯了你从显示器里都看不出来

网友:
慢慢练习吧,我也在这个阶段,看屏幕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再用一个摄像头,因为用了云台他是看不到飞机姿态的,如果用一个摄像头硬挂在飞机上就能看出飞机什么 ...

如果是另外用一个摄像头看姿态那不是要双路图传
要不就是用分割器、要不你怎么看云台上拍摄的是什么效果
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人飞还是还有一个云台手

网友:
如果你有云台手的话那就用两个摄像头、如果是一个人玩玩的用一个摄像头就足够了
如果你用两个摄像头也行、那要用一个双路图传或者用视频分割器+一个单路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另外用一个摄像头看姿态那不是要双路图传
要不就是用分割器、要不你怎么看云台上拍摄的是什么效果 ...

也是哈

楼主:
搞得有点复杂啊,我就一个人飞,但上天后,要相机录像,还得看着地上显示屏飞机飞到哪了,要看路啊,同时还不知道相机的实时录像画面不知道咱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2015-08-04):
一个人飞的话 一个摄像头应该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