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报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5):
什么都没挂,裸机飞行,刚开始飞的还好,飞一会后,有时候红灯快闪,然后红灯常亮,前后左右都还能操作,就是给油不起了,慢慢降高度。
电池
电量还有2个灯,怎么回事?

楼主:
忘了说naza m模式

网友A:
电池不行了。以后2灯就降落

楼主:
新买的机器,才5起落,应该不是电池问题,之前3格电也出现过

网友B:
旁边有两架精灵3在飞,你的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有两架精灵3在飞,你的就这样了
意思是指有干扰?强制下落了?

网友A:
你换个宽阔的地方,校准一边指南针试试

楼主:
嗯嗯下次试试

网友C: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多飞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