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湿如何用PIX的辅助通道控制起落架!!!急急急!!!!

楼主(2015-07-05):
请教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DSMX卫星控制 PIX  我如何通过辅助通道控制起落架啊?用了如下的方法不行的~

RC9_Function指定為29(29=Landing Gear起落架
接下來我們還要設定起落架的行程極限.
LGR_SERVO_DEPLOY=起落架放下的PWM值(就是放下時的舵機行程量)
LGR_SERVO_RTRACT=起落架收起的PWM值(就是收起時的舵機行程量)
最後是如何控制它...
我們找到CH6_OPT~CH12_OPT這些遙控器用途的設定,例如用CH7(遙控器的第7動,當然也可以用第12動,Pixhawk支援16動的PPM或SBUS),所以CH7_OPT=29(Landing Gear=起落架),其它用途請對照下表:
測試:把遙控器第7動指到一個三段開關.
開關低位:放下起落架
開關高位:收起起落架
開關中位:自動模式(依據TakeOff/Land/RTL/高度/...由Pixhawk自動處理,或由Mavlink指令來控制).

网友A:
ppm只支持8动吧,sbus总线才支持14动,pix也最多是14动输出,那来16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只支持8动吧,sbus总线才支持14动,pix也最多是14动输出,那来16动?

这个不是关键 DSMX卫星 我那个貌似可以10动的 但是现在设置了使用不起~

网友A:
貌似就是不确定,能不能用,要问天了 刚找到的资讥
https://store.3drobotics.com/products/3dr-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是不确定,能不能用,要问天了 刚找到的资讥
https://store.3drobotics.com/products/3dr-pix ...

我现在就是用的DSMX卫星控制的  只是不知道如何通过DSMX卫星控制飞越电动脚架!

网友A:
收放脚接在飞控第7-8通不就行了?

网友B:
配置里面,直接映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里面,直接映射就好了

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吗?我想实现3段开关一段收起 一段放下 一段飞控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脚接在飞控第7-8通不就行了?

3.2.1     78通道没有起落架的选项饿,还有辅助输出有电压没捏?

网友:
PWM端需要额外的BEC供电的

网友:
RC 7-8 FUNCTION 设定11 及 27 也行,不一定要起落架吧,这个也不懂变通输出端要外加bec供电才行,还要加个稳压二极管保安全,不懂到官网看看吧

网友C:
难得看到坛子里有一篇PIX用卫星的,来握个手,dsmx好像只支持到8通吧,悄悄问一句,初始化对频你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得看到坛子里有一篇PIX用卫星的,来握个手,dsmx好像只支持到8通吧,悄悄问一句,初始化对频你怎么弄的?

就直接对频啊 你更新MP就有绑定选项了~不止8通的~

网友:
回楼上,mp那个版本啊?

网友:
用了下,1.3.30版的就支持了,但我的DSMX和pixhawk配合只有10通道,太好了,我还是用的K8对的频,麻烦死了,谢谢哈!

网友:
你可以用5、6通道的云台控制试试啊

网友C:
另外请教一下,你用dsmx的话,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教一下,你用dsmx的话,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的?

卫星失控3通道直接降到0  我设的950触发 很简单的 我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如何通过PIX把控的信号传输给云台

网友C:
楼主,还得请教一下,你用的控是什么控啊?我那天好像是K8对好的频,在MP里很快就接上了,但今天买了个新的卫星,在MP里绑定不了,我的控是刷过的D7E,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得请教一下,你用的控是什么控啊?我那天好像是K8对好的频,在MP里很快就接上了,但今天买了个新的 ...

我用的是D10刷机控 你升级下你的MP 就有绑定了 记得先清除固定ID码就OK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赐教,清除固定ID码是在MP平台,PIXHAWK连接DSMX,在PIX的哪路通道上要插ID短路线么?RC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赐教,清除固定ID码是在MP平台,PIXHAWK连接DSMX,在PIX的哪路通道上要插ID短路线么?RC通道?

這類綁定通常都是按下綁定後 在很短的時間內拔插電源
小衛星就會進入接受綁定狀態

网友:
回复楼上,我在k8上接DSMX可以按你说的方法对频,但在PIX上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吗?我想实现3段开关一段收起 一段放下 一段飞控自动控制!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赐教,清除固定ID码是在MP平台,PIXHAWK连接DSMX,在PIX的哪路通道上要插ID短路线么?RC通道?

控上清除啊  对频下面就是固定ID码

网友:
楼主,我这就是配不起来,能告诉一下过程么?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