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机 子弹头桨夹固定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5-07-05):
推力机射桨了

拉力机的螺旋桨旋转方向会让子弹头桨夹更紧,但推力机会让其变松。
反螺纹的子弹头桨夹没有卖的。

我尝试用下面的方法
1)螺丝胶点在电机轴上
2)打磨让电机轴粗糙

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楼主:
对,我以前试过, 但像 xxd 大红桨, hy 尼龙桨 之类的,根本没有没有反桨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以前试过, 但像 xxd 大红桨, hy 尼龙桨 之类的,根本没有没有反桨卖。

那你买好点的桨撒 HY的好像是有的

网友A:
用朗宇带桨座的那种马达,有反螺丝纹的桨座,专门给多轴和后推机用的,我的飞猫就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朗宇带桨座的那种马达,有反螺丝纹的桨座,专门给多轴和后推机用的,我的飞猫就用呢

原来卖得贵有它的道理!

网友:
我用的9乘以6的三叶反桨 力大无穷

网友B:
我用子弹头飞过背推、腰推,没射过,用桨保胶圈射过一次,再也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子弹头飞过背推、腰推,没射过,用桨保胶圈射过一次,再也不用了

明白,就是要拧得紧一些

网友:
我的冲浪者背推用新西达加子弹头也很紧

网友:
嗯,我也用的朗宇带座的那种,有反螺纹的。

网友:
可劲拧吧

网友:
抹点泡沫胶增加摩擦力,螺纹有外露部分上点热熔胶,免得螺丝飞走了,当然对新西达这样的不适用。

网友:
腰推,后推我用浆保护器,没有射过浆!

网友:
用弹簧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