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国产26CC快艇为啥速度上不来

楼主(2015-07-05):
刚入的一款快艇,高、低油针都已调好,岸上试机,发动机转速很高,真是伤透脑经,油门响应灵敏,可一入水高速只能坚持5秒(目测有50公里),一会儿速度立马下来,听发动机声音好像转速也上不去,40%的油门以上没什么反应,检查螺旋桨没有松动情况,试了若干次都是这样,伤透脑筋,以前也玩过国产26CC大百威,没遇到这情况,难道是机油不好吗?

网友A:
贫油才会快  另外浆用470

网友:
你又没上图,什么配置安装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没法给你意见。
最好先问问卖船给你的商家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请商家给你预调?
卖船而又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给客人的商家最好还是三思,除非你自己能搞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油才会快  另外浆用470

今天470的浆到家,期待有所改善,原厂是配的678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470的浆到家,期待有所改善,原厂是配的678的浆

不管如何,先怠速磨合15分钟左右,期间动动低速油针,开大点声音低沉,开小点,声音尖,然后稍微富油一点,

然后就可以放心的跑了,以前觉得咳嗽,喘是因为油跟不上,但QJ化油器垃圾可能富油也会导致喘,贫油一点咳嗽立马消失,速度就上去了
我每次跑完 排气管尾部都很烫! 机油15:1 贫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