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飞控数传地面站连接

楼主(2015-07-05):
用USB线可以连接成功,但用数传连不上,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数传APM试过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A:
果子是A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子是A控吗

不是,已经搞定了,飞控设置波特率要合适

网友B:
果子书是不是要在飞控上设置可连接地面站  才能连接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子书是不是要在飞控上设置可连接地面站  才能连接地面站

不需要的,只要设置波特率就可以,我用的是57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只要设置波特率就可以,我用的是57600

那为什么我上次死活连不上   有人跟我说是要飞控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我上次死活连不上   有人跟我说是要飞控上设置

我用的是APM的数传,看看APM波特率是多少,然后果子里有一个杂项设置,里面也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