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凤凰5.0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5-07-05):
总是提示我usb狗为链接!但是我已经插上了呀!求老玩家们帮助!

网友:
楼主 请插机子后面。。。前面电压一般不稳定 那么多口子 每个插一次。

网友A:
检查加密狗的开关打在凤凰的位置上了吗。加密狗的驱动如果正常狗上面的灯会亮的。

网友B:
桌面右下角右键点击模拟器控制台再选Phoenix RC试试

网友C:
这情况要看,狗灯如果是长亮说明狗到控之间的线有问题,如果狗是闪,那检查一下控制台有安装了,按装好运行后在任务栏飞机图标右键点开切换到凤凰模似器。般就可以。如果狗灯不亮就是USB口拉触不良或狗坏了

网友D:
这.........好想骂人,你的加密狗模式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加密狗的开关打在凤凰的位置上了吗。加密狗的驱动如果正常狗上面的灯会亮的。

那个是加密狗的驱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想骂人,你的加密狗模式都不对

这是第一次弄这个!在那调加密狗的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要看,狗灯如果是长亮说明狗到控之间的线有问题,如果狗是闪,那检查一下控制台有安装了,按装好运行 ...

我的加密狗的灯就是老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要看,狗灯如果是长亮说明狗到控之间的线有问题,如果狗是闪,那检查一下控制台有安装了,按装好运行 ...

现在都不能校准遥控啊!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E:
调遥控器模式,futaba看不懂,知识还没到位,我用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要看,狗灯如果是长亮说明狗到控之间的线有问题,如果狗是闪,那检查一下控制台有安装了,按装好运行 ...

谢谢老师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右下角右键点击模拟器控制台再选Phoenix RC试试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2015-10-22):
我的也是凤凰5 ,用的时候遥控器滴滴响,就连不上了,是啥问题啊,求大神讲解啊

网友F:
我的加密狗跟你一样。跟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把狗都搞不亮了 都不会弄,你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加密狗跟你一样。跟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把狗都搞不亮了 都不会弄,你怎么解决的呢

右键屏幕右下角的控制台选到凤凰模拟器上就好了

网友:
电脑屏幕右下角的蓝色小飞机上点右键看看模拟器选对了吗?

网友G(2016-04-22):
我的加密狗和你的一样,灯也不亮什么反应都没有!不管怎么插都没有反应。我是新手,求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加密狗和你的一样,灯也不亮什么反应都没有!不管怎么插都没有反应。我是新手,求帮忙!

看看控制台链接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