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充精灵3电池设置。

楼主(2015-07-05):
前几天买了个308充电器,P3 电池5个,原装充电器完全没法充这多电池。

请问有了解的给指教指教。

电源是鹰王家的,把电源调到17.5v输入吗?还是不需要调这个电压?

用308充电器,用pb模式充精灵3电池,设置: Cells成16v(8S),Chg Cell Volt:充电电压默认的2.4v 改成2.16v。Chg Current:充电电流 2A。

这样就可以了吗?多对指教。

做了2个电池插头

希望大家一起分享出来给予一些需要的朋友。感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拿个普通电源调到一样的电压直接接上去充

网友B:
PB设置错了吧,我试过设置锂聚可以充的。。。

网友C:
楼主的插头痛心哪搞的求分享

网友D:
锂电模式,普通充电,电压调到4.3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什么PB模式

网友:
充电电流算5A一个,并多少个乘以多少,我都是3个一起充,开15-18A

网友:
精灵电池好高级,不需要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拿个普通电源调到一样的电压直接接上去充

想一步到位以后免得升级了,所有直接上了个3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一步到位以后免得升级了,所有直接上了个308

哦、一步到位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模式,普通充电,电压调到4.3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什么PB模式

lipo模式设置4.3,4s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插头痛心哪搞的求分享

一对tx60头,把t插的铁片取下焊接着tx60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设置错了吧,我试过设置锂聚可以充的。。。

你确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po模式设置4.3,4s就ok了?

是的,普通充电,4.3V 4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普通充电,4.3V 4S就行

感谢,回去试一试,然后做个详细的教程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普通充电,4.3V 4S就行

啥子4.3v他一直在有个黄色在闪,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子4.3v他一直在有个黄色在闪,是正常的吗?

能开始充电就没问题,这个应该是充电器警告你电压设置超过4。2了,正常锂电池是4.2V

网友(2015-09-07):
你好 请问308给精灵3电池充电 ,是不是先要打开精灵电池开关 跟平时一样就可以了! 先谢了

网友(2015-12-30):
不错,能正常充的话,看来得去买个308来。

网友E:
建议楼主多百度一下锂聚合物电池的相关文章。

关键是不同种类的电池充电特性是不一样的!

如果确认是锂聚合物电池,必须采用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单颗电池恒压段电压不要高于4.25V。如果是多颗电池串联,必须采用平衡充电方式。

网友(2016-03-11):
精灵的电池充电和普通nS锂电池充电不一样的。。。精灵的电池充电你只需要给电池提供一个5.7A以下,12-18V的电源即可。。不需要平衡头,,电源输入电池后自动分配平衡,智能电池不是白叫的,,,所以,,理论上笔记本电源即可,,,实际上我没测试过,,我一直用406DUO,,PB模式16V 3A冲。。插头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多百度一下锂聚合物电池的相关文章。

关键是不同种类的电池充电特性是不一样的!

精灵3电池内置充电器 这里的308充电器只是给电池提供电源  其实直接接电源也是可以的  电源调节到17.5V就行

网友:
如果确认电池自带平衡充电、充电截止功能,只要一个大些功率的稳压电源就行,何必再串一个充电器呢?308充电端口的扫描电压很高,倒是有可能击穿智能电池的IC。

网友:
怎么调充电器截止电压?我是20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