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怎么和三轴云台连接,请教!

楼主(2015-07-05):
我是一个人飞,用AUX4,控制云台俯仰,横滚希望仅用自稳。今天试飞机,发现飞机不动时云台自稳可以,上下俯仰是也没问题。但是飞机转向时云台还是努力回原来的位置,无法跟随飞机转向。请问应该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要进云台调参

网友:
直接接接收机就可以了
想控制云台的三个轴就要三个通道
(一个是三档开关、两个是旋钮开关)
三档开关是切换模式的、比如打开横滚可控打开俯仰可控关闭
云台调参软件里有设置

网友:
云台需要个通道来控制z轴电机模式。

网友:
云台调参里都有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