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画圈逃走,AT9躺枪

楼主(2015-07-06):
入魔前泡了不断时间的坛子,对于大疆不感冒,认为零度很稳定,于是入了S4V2,用了一段时间也还行,没出什么乱子,也向很多人推荐零度。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终于有一天,飞的好好的,飞了十几分钟准备下来了,都回到头顶了,忽然四轴一哆嗦,红灯常亮。然后不听指挥,开始自行画圈,越画越大,最终撞楼,期间切模式关控开控全然无用。
视频一分钟处是失控瞬间?from=y1.7-2
完了回来咨询零度售后,因为没开wifi,人家表示没办法,后来听说是AT9的遥控,认为是遥控的问题。。。。。。好吧,我去修一修,修好之后第一次试飞,同样问题出现,如出一辙,这次直接飞走不见了。问了一些朋友都说是飞控问题,零度售后又一口咬定是AT9的问题。。。。。话说乐迪跟你什么仇什么冤啊。。。。奉上HJ文件,有劳诸位高手指教
百度云附件:T20150608115436.hj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是事实,遥控器确实有问题,但是炸机飞丢确实跟遥控器关系不大,红灯常亮应该是失控返航,间歇性亮是低电压,都应该返航或降落,而不应该飞丢或者炸机,只能考虑是不是楼主起飞前搜星不够,或者干脆就没有做过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是事实,遥控器确实有问题,但是炸机飞丢确实跟遥控器关系不大,红灯常亮应该是失控返航,间 ...

如果您看过HJ文件就不会说搜星不够了,另外零度如果罗盘没校好的话是解锁不能的。之前测试返航正常,关控返航也正常。所以我对因控飞丢的说法是无法赞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您看过HJ文件就不会说搜星不够了,另外零度如果罗盘没校好的话是解锁不能的。之前测试返航正常,关控 ...

罗盘没校准好一样可以解锁的,但是gps悬停会画圈,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没校准好一样可以解锁的,但是gps悬停会画圈,会炸。

我确定校好了,没问题

网友:
正想上s4-v2呢  这………………

网友B:
万幸没有砸到人或是车。我用X4V2和其他飞控遇见过类似情况。从一点开始螺旋画圈慢慢范围距离扩大,但航向角不会改变。初步判断罗盘没有校准或受到干扰,再有一种可能是飞行中GPS支架和圆盘松动造成方向移位。有一个俗称叫马桶效应,你找找看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个电机转速下降,但未停转。

网友:
如果是因为罗盘没有校准或者干扰出现画圈,别去动任何操作,原地也就是悬停掰方向杆,让飞机原地旋转,大约旋转2周左右停下来。能解决画圈现象,但不保证100%解决。

网友B:
楼主我跟你的现象不一样,我的是只会画圈,但航向角不变一直朝一个方向。你的好像是航向也一起转,类似反向的刷锅。你重点检查一下罗盘还有1、3号电机和电调连接吧,貌似一个电机转速下降但没停转,然后其他电机一直在加速避免掉高,虽然高度一直在努力控制,但是其余电机越加速旋转范围和速度越大。让我联想到6轴以上飞行器的断桨保护,好像在哪看过其原理是降低其他轴转速以避免或降低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跟你的现象不一样,我的是只会画圈,但航向角不变一直朝一个方向。你的好像是航向也一起转,类似反向 ...

机器已经飞走了。我调试很小心,之前测试一键返航,关控返航都是正常的。所以对零度的说法,赖到遥控头上不以为然,就算是遥控问题也该回来。最终出了问题零度和大疆都一样,推卸责任,反正这东西你不可能来找我,不齿之。

网友C:
一直在用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出现过突然发神经晃动几秒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说,自动返航是飞控默认四个电机均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一个电机转速突然下降,就算你切到自动返航也不可能回来。你设想一下,飞控不知道你的一个电机不能正常输出,本身如果一个电机不能正常输出的时候就会画圈,因为扭力和反扭力不对称了,不能维持定点和保持航向。这时当它执行返航的时候会不断修正偏航,这样就使得越修正偏航越大,变成恶性循环了。这是我的分析,只代表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幸没有砸到人或是车。我用X4V2和其他飞控遇见过类似情况。从一点开始螺旋画圈慢慢范围距离扩大,但航向角 ...

第一次炸鸡怀疑是GPS问题,换新之后把插口用热熔胶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自动返航是飞控默认四个电机均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一个电机转速突然下降,就算你切 ...

谢谢您的不吝赐教。
不过您的分析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飞机不受控了,无论怎样切换模式,关控开控,一律无效,并且是在距离非常近的情况下。如此,除了飞控出问题,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B:
那就是接收机和摇控之间的通讯问题了,一但通讯中断,飞控就会自己启动失控保护,这个时候就不受你控制了。如果是接收机与遥控之间通讯故障,那么你关不关控或者任何操作都一直处在失控保护下,也就不受控制了。你先挨个检查一下吧。记录文件还没看,只是看视频分析的,有空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接收机和摇控之间的通讯问题了,一但通讯中断,飞控就会自己启动失控保护,这个时候就不受你控制了。 ...

那为什么测试失控保护能够正常返回?

网友:
其实说是遥控的问题也是无可厚非的,精密配件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前阵子一个朋友飞高一云台航向轴有问题,空中画面会产生明显的跳动,上代理那里飞,觉得云台有问题又是检修又是刷固件仍然不能解决,后来干脆上一台新云台还是有问题,换了一台新机器还是有问题,最后发现,是那个哥们儿的GH4镜头的事儿,换一个镜头就好了,建议楼主换个遥控看看

网友B:
飞行记录12点12分开始,飞行状态变为返航降落,和视频里1分钟后开始的画面吻合。说明12点12分开始切入自动返航了,如果自己没做任何操作而是突然开始的那就说明了这个时间点飞控开启了失控保护,其原因很可能是接收机与遥控间通讯故障,或者接收机与飞控之间通讯故障。而且返航中飞控一直在向左打副翼和方向,很有可能有一个电机动力下降飞控在一直试图纠正,而且一直在试图拉高,避免掉高。这根视频里电机加速声音也比较吻合。

网友D:
真吓人。没炸到人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记录12点12分开始,飞行状态变为返航降落,和视频里1分钟后开始的画面吻合。说明12点12分开始切入自动 ...

您还是没说为什么调试时候返航正常,失控返航正常,为什么这种飞丢的返航就会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记录12点12分开始,飞行状态变为返航降落,和视频里1分钟后开始的画面吻合。说明12点12分开始切入自动 ...

事实上十几米几十米的距离非得说遥控失控真的有些牵强。并且之前测试过关控飞机马上返航,开控会立即连接受控。所以,请不要再往遥控和电机接法这些无辜的设备上扯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吓人。没炸到人万幸了。

是啊还好没炸到人或者车。以后绝对是零度黑。

网友B:
调试的时候正常不等于永远正常,各部件相互协同工作,任何故障都有可能发生。我分析的是现象和记录文件,以及查找问题的思路,具体是什么故障得你自己去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出现过突然发神经晃动几秒然后就正常了!

零度还是比较稳定的,确实油门猛给是会抽一下,个人感觉参数没调好

网友E:
楼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换块其他飞控,原来的动力什么的都尽量不要动,再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换块其他飞控,原来的动力什么的都尽量不要动,再找找原因

第一次撞楼第二次飞丢

网友:
我的S4也出现过这种现象,第一次自己飞走,一会又转到附近自己掉下来了,第二次加了减震刚起飞就自己飞走,幸亏不高100米以外撞地面。

网友F:
看了视频,居然在人这么多的建筑这么密集的地方转了两个大圈都没撞上什么,楼主真是运气太好了,飞控失控无疑,即使指南针完全失效,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效果啊,飞控判断角度主要靠陀螺仪的积分值,但陀螺仪有个缺陷是随着通电时间增加,会产生一定的偏移,于是指南针就是用来修正这个偏移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度还是比较稳定的,确实油门猛给是会抽一下,个人感觉参数没调好

我一直飞得好好的,很稳,忽然出现控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视频,居然在人这么多的建筑这么密集的地方转了两个大圈都没撞上什么,楼主真是运气太好了,飞控失控无 ...

愿意听到您更详尽的分析,那些赖到别的设备的分析,嘿嘿,真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的时候正常不等于永远正常,各部件相互协同工作,任何故障都有可能发生。我分析的是现象和记录文件,以 ...

您这种一个劲往遥控和电机上扯的思路,不敢苟同

楼主:
炸鸡,飞走,时间都不短了。我发这贴的目的在于提醒模友零度大疆都一样,不存在谁售后好谁售后差的问题。零度出问题照样是推脱。另外一个就是说网上搜不到零度出事的消息也不代表零度就稳定,大疆就一键放生。实在是有个产品基数的问题或者公关,你懂的。

网友:
我的S4V2只会抽风

网友:
从视频看 ,可以确定是不停的往向左后打方向。
首先我没用过零度,只是实事求事进行分析。

分析1:假设摇控器问题,飞控应该进入:失控返航状态(若楼主设置了失控返航),这时应该如常返航,
             可以确定的是与GPS无关,定位不准或完全定不到位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分析原因:飞控失控

分析2:罗盘起飞是正常的,画圈大多是罗盘干扰或其它问题造成的。
            如果是内置罗盘,罗盘属于飞控的一部分,当然是飞控失控。                           分析原因:飞控失控
            如果是外置罗盘,原因就不好说了,可以是外置罗盘受干扰或安装固定不稳。   分析原因:外置罗盘造成,非飞控原因

分析3:接收机问题,当遥控信号中断,接收机应如常进入失控保护输出,若接收机不能如常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而是不停的向左后打方向,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分析原因:接收机造成

分析4:电机转速问题,电机转速均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排除。

            分析原因:非电机造成。

网友G:
HJ文件中看出 在飞控失控返航前几秒  有好几次检测到顺转电机不平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触发了飞控的失控返航
而因为电机的问题 飞控无法正常的完成返航。造成了画圈幢楼,第2次楼主修好后并未检查动力 造成最后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G:
HJ文件中看出 在飞控失控返航前几秒  有好几次检测到顺转电机不平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触发了飞控的失控返 ...

电机有时候有点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会造成震动。但是如果说店里不平衡就会触发返航并飞丢,这是什么垃圾飞控?呵呵,呵呵,呵呵,可以问下利益相关吗

网友:
无利益相关 我自己也用S4V2炸鸡两次 最后一次粉身碎骨。我的观点是动力系统出现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会不会触发飞控失控返航,我不确定。假如会的话那我想我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
关于 ‘顺转电机不平衡“ 我想飞控肯定不是通过振动分析出来的  而是往某个电机输出指令 但未得到足够的响应 才做出这样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某个电机动力下降了 飞控飞50%油门 他只能输出正常情况下30%的动力

网友(2015-11-04):
楼主,S4V2也能导出数据吗?怎么导出呢?谢谢!

网友:
我下错了HJ文件么!怎么从头到尾都没见起飞呢???

网友H:
我用过说s4v2  飞着的时候不受控制,直接往天上飞,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说s4v2  飞着的时候不受控制,直接往天上飞,不知道怎么搞的~

零度垃圾

网友I:
零度s4,x4v2,双子星,都在用,楼主出现这种事,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gps支架松动,或者是某个电机座松了,因为看不了视频,楼主是否可以发hj文件给我邮箱,87072754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零度s4,x4v2,双子星,都在用,楼主出现这种事,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gps支架松动,或者是某个电机座松了, ...

我也感觉很可能是GPS松了,类似这种情况曾亲眼看见过。不过飞机都飞丢了,就无法对证了。

网友J:
终于找到同病相怜的了,我用的是X4V2飞控,也出现了画圈失控现象,不过没你那么幸运,我那飞机飞丢了再也没找回来。分析原因,一可能是磁罗盘受到干扰了,二就是某一电机速度不受控了。看你这S4V2也有这问题,肯定零度的东西有问题,关键是问题出在哪零度也不给个官方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找到同病相怜的了,我用的是X4V2飞控,也出现了画圈失控现象,不过没你那么幸运,我那飞机飞丢了再也没 ...

还有我用的是Futaba T8FG遥控,肯定不是遥控问题,难道飞机失控都怪遥控?这借口也太牵强了

网友:
看航迹文件,在最后飞机话大圈飞走的时候,此时手控舵为左副翼持续在16,所以飞机一直向左飞,所以这个还真遥控器的问题了,还有飞机有缓慢的左方向,是因为飞机返航时是对尾回来的,飞机一直在找尾巴对准返航点的方向,但是一直拉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是最后动力不足的原因,导致返航回不来了,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把电池飞到干才下来导致动力不够了。
还有红灯长亮是电压已经低于预设报警电压了,间隙闪烁是电压低于22但是高于你预设的时候吧,记得X4是这样的,不知道S4是不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