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穿云用什么图传好?

楼主(2015-07-06):
我打算玩个穿云就行了,不想玩太复杂的了?大约需要几公里的图传

网友A:
随便什么图传都可以,,功率上足一点就行,天线平板,再加AAT,就OK了,

不过建议避开敏感频率。

网友:
看到穿云就心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什么图传都可以,,功率上足一点就行,天线平板,再加AAT,就OK了,

不过建议避开敏感频率。

请问什么是敏感的频率啊新手不懂

网友:
新手就穿云,只能呵呵了,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敏感的频率啊新手不懂

1.2GHz的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