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云 Z1-Evolution 手持云台试用体验

楼主(2015-07-06):
拿到厂家提供试用的智云 Z1-Evolution 手持云台已经一周,刚到手时仅匆匆一录,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的阵雨,未能细细把玩。
终得无雨阴凉天气,周末放松之余,也把周边几处景点都走一圈。

也很好奇云台的增稳效果,于是用蟹钳夹在Z1-Evo手持铝管上,把FPV用的GOPRO2硬安装了上去,这样可以很好的对比云台增稳的效果到底如何。因为安装架是来自于精灵1的倒装挂架,GOPRO2需要设置为视频反向。

算上蟹爪支架和GOPRO2的分量和重心的便宜,手持负担增加了一倍还多,时间长了,不举也是正常的 -_-!!!
行程如下:先绕十三陵走一圈,然后到达七孔桥花海-》上山去到天池附近-》水库东路-》水库二坝-》折返回家

废话少说,还是搬起小板凳看视频吧:优酷: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3NzQwNTI1Ng==.html
本地高清:

录完素材,GOPRO2只剩下一格电量,GOPRO3因为有Z1-Evolution持续供电,还是满格哒。
试用效果虽然满意,但还是想尽善尽美,如果厂家能改进一些细节部分,消费者使用上会更加便利,比如:
1、配备GOPRO背插,这样在每次USB拷贝数据和拆卸GOPRO的时候,就不用Z1的USB线了。(虽然根据调研,部分狗用背插就有死机的概率)
2、既然支持视频输出,可以标配上3.5mm音频头+莲花头的视频输出线。
3、云台电机运行噪音虽然不大,但还是会录入视频中,希望改进电机驱动。
4、18650电池用完还需取下来充电还是觉得麻烦,云台上可以直接有充电输入口就方便得多。

网友:
这个效果可以啊,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F2短接。。。。刷回LITE试试。。跳线短接信号通路即可

降级成功了,重新又刷回了V2,多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级成功了,重新又刷回了V2,多谢LZ!

网友A:
LZ啊,有点高兴太早了,刷完V2后通信联系上了,调参都好使,就是拔下USB线后上电LED灯红、绿、黄交替闪,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啊,有点高兴太早了,刷完V2后通信联系上了,调参都好使,就是拔下USB线后上电LED灯红、绿、黄交替闪, ...

初始化参数一次,然后重新调参,包括校准地磁都室外来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参数一次,然后重新调参,包括校准地磁都室外来一次

LZ,还得请教你:就是在调参软件上没找到有初始化参数的地方,具体在什么地方,另外我的LITE没有GPS。还有就是调参软件的右下角有个小叹号不停的在红和黄之间闪,应该就是不好使的表现吧。有求了!

网友:
回LZ,原因找到了,是没有进行高级校准,每次打开软件后都出现对话框要求高级校准我都给关了,以为没有GPS不用这步,唉,没文化真可怕啊不过又出现状况了,就是上电自检完成后,解锁推油电机正常运转,但是LED灯又不亮了,真是毛病多多啊,再慢慢找找吧。给LZ添乱子了,顺便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