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悟空飞控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06):
最近收到一套二手悟空,以前没用过现在用V2。上电测试一下。可以读参数。但是LED 灯 闪两下绿灯就不闪烁了。正常不?
飞控就是简单组装起来没上机器。绿灯只闪烁两下

网友:
不是黑耳朵GPS的。
应该是13年的控

网友A:
要接电调上电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