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OM帆船三种帆各适用于多少风速?

楼主(2015-07-06):
       日前风很大,想试试大风条件下帆船行驶性能。但到了湖边发现那风太大了,水面泛起很多长条白浪。看起来远超六级海况。按天气预报,风速达45米/秒。刚从车上取出船,前帆的固定钩就被拉直了。最终没敢试船。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A、B、C三套帆装,它们各自适用于多少风速泛围?

网友A:
45米?你那里刮台风了?(12—13级台风,风速41.5—50.9米/秒)
IOM的A帆适应0-8米左右的风速,B帆8-15米,C帆15-20米。(数据为大致参考范围。至于45米,反正我是没遇到过。)
必须说明一点:风速只是参考条件之一,水域条件,涌浪高度、船型特点都会影响换帆时机。
顺便说一句,您在别的帖子里曾经提到,帆料裁切好以后完全贴合帆模形状,因此拼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您的这一观点,我表示不能认同。最明显的一点:帆是3D的双曲面,而不是单曲面,拼帆模具也并非仅仅是带有翼型的平板一块,而是有可调节的角度。具体请仔细查看我在拼帆帖子中的照片。轻易下结论会对新手产生误导,还需谨慎。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不好意思,单位写错了,应该是45km/h(12.5m/s)。天气预报上说的,但当时可能不止这个风速,水面上有很多白浪。今天的风速预报是14~16km/h, 换算下来3.9~4.4m/s。

关于拼帆的问题,我是在网上找了老外的拼帆模具图,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付。那曲面不是三维曲面,所以帆材铺上去完全贴合。据此,我觉得没必要拼帆。我自已做了一付平面的,装上船后看上去确实是有曲面的。尤其是主帆的曲面,弧高似乎还略大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米?你那里刮台风了?(12—13级台风,风速41.5—50.9米/秒)
IOM的A帆适应0-8米左右的风速,B帆8-15米, ...

钟老师 台风真的来了。😄

网友:
是啊,有台风,有人试验一下C帆吗? C帆还是用7075铝合金桅杆安全

楼主:
看来我这里是真有必要做B帆。C帆则不是很必要,毕竟大风天还非常得玩帆船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网友(2015-08-2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不好意思,单位写错了,应该是45km/h(12.5m/s)。天气预报上说的,但当时可能不止这个 ...

看来你对拼帆的理解以及具体制作都有问题。真正的拼帆做出来不是单曲面翼型,准备地说实际上是个球面,是用多个面拼出一个球面,如同制作一个皮球一般。如果是单曲面翼型就没没有必要拼接制作了,任何平面遇风都吹成了翼型了。普通的单曲面翼型在风中翼面造型很不稳定,而拼帆可以相对保形。

楼主:
尽管我没有拼帆,但实际上主帆确实是球面的一部分。我想首先帆在裁制时主帆的后缘就不是直线,是条外凸的曲近似曲线;再则,帆材并非刚性,是具有一定模量的合成材料,受张力时会产生形变。所以,尽管制做时是平面的,但实际使用时可以形成曲面。同理,前帆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