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690L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6):
M690L终于装好了,调参上也设置好了,准备试飞,LED一直闪红灯一下,APS-M的STATUS也是一直闪红灯一下,电池仓的电源灯也是一直红灯闪一下,掰杆无法启动。环境是室外一块空地,飞行模式是GPS/姿态,请问这个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没有检测到罗盘的问题,你把GPS再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来积累经验的

网友:
同意沙发,检查线头连接是关键 ~

网友B:
我一开始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APS-M的电机检测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自动返航是不是开着的,这一项容易漏看

网友:
自动返航如果是开着的话是启动不了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检测到罗盘的问题,你把GPS再插拔一下试试

插拔了几次都没有效果,对亚拓的插线服了,插拔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APS-M的电机检测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自动返航是不是开着的{:1_34 ...

电机检测时是正常的,自动返航也没开,上电后就闪红灯,没法启动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检测时是正常的,自动返航也没开,上电后就闪红灯,没法启动电机…

油门位置是不是反向了?检查一下油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位置是不是反向了?检查一下油门位置

飞控接电脑正常吗?

网友:
北 京六环内禁 飞,不能解频,所以螺旋桨不转

网友:
五环內是不能解锁的

网友:
亚拓的线和插头实在是太细小了,一不小心就会拔坏,希望亚拓出个改良版!

网友(2016-02-12):
引用 网友B:
油门位置是不是反向了?检查一下油门位置

LZ问题解决了么?是什么问题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么?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APSM 那块6个电机的插线有没错位。先找线路原因,玩模型要有耐心

网友C:
红灯闪烁表示GPS没有连接        红灯长亮表示接收机没有连接

网友(2016-03-20):
引用 网友C:
红灯闪烁表示GPS没有连接        红灯长亮表示接收机没有连接

请教楼主上尉:
                         第一次通电,扳杆启动电机没问题,而后关机,当再次通电想扳杆启动电机时,竟然启动不了了;连接电脑界面检查,接着遥控打杆,电脑界面的图标都有相应的移动,同时回传上的不管是手动模式、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都无反应,倾斜机子,姿态球却有反应,拆开机子,进行一通检查,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