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入了V977,D10控刷的4.0.1 请教配置

楼主(2015-07-06):
因为D10加过模块。所以入V977就没要控。 D10刷的是DEVIATION 4.0.1 最新NIGHTLY
c3007aa 固件。
可以配对起飞。但是模式切换,舵量什么的毫无头绪。KN 协议下只有自动配对和连接速率两个设置项。DEVIATION论坛里也没有相关的说明。请教有刷过此版固件的设置文件可以参考吗?

网友A(2015-11-26):
同样的问题,学习。

网友B:
用伟力911的高频头可以吗?

网友C:
那个“KN”本身可能也是个按钮,你按一下试试,可能会出来其他的选项。deviation网站有4.0.1正式版的说明书,虽然正式和最新night版有区别,但还是值得看看的。deviation固件中凡是用圆弧矩形圈起来的菜单都具有按钮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伟力911的高频头可以吗?
不可以,911与977是两种高频头,你可以单独买一个高频头,才15块,邮费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