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与mini APM和SKYLINE32

楼主(2015-07-06):
还想装个有定高定点及返航功能的小机架,纠结与mini APM和SKYLINE32,价格都查不多,有没有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穿越机要定高干嘛

网友A:
也没说飞穿越一定不能用定高的,看个人喜好而已啦,有人喜欢暴力飞,有人喜欢休闲飞而已了,APM功能强,以后不想玩小鸡架也可以用到其他地方;skyline32没记错应该类似naze32吧,有定高能返航,小鸡架必备,最重要是想清楚要怎样玩下去,避免重复消费,纯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飞穿越一定不能用定高的,看个人喜好而已啦,有人喜欢暴力飞,有人喜欢休闲飞而已了,APM功能强,以 ...

谢谢了,建议中肯

网友:
穿越机就CC3D,想航拍求稳就NAZA或零度类的飞控,想玩飞控就APM,因为开源功能多多,各机型通用,纯个人见解,高手勿拍

网友:
skyline就不要想返航功能了,naze32对GPS功能上算法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