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油动飞机上装一个飞控 遇到问题的时候 放开副翼操纵杆 鸡翼可以自动拉平。

楼主(2015-07-06):
能不能在油动飞机上装一个飞控  遇到问题的时候 放开副翼操纵杆 鸡翼可以自动拉平。

网友A:
可以呀 只要减震做好就没问题,主要是油动的震动大。我原来就装过 不错

网友:
楼主周末过完了,飞成功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只要减震做好就没问题,主要是油动的震动大。我原来就装过 不错

请问你安装的什么飞控?  a控,h控?

网友:
那固定翼飞着就不爽了啊

网友C:
随便装个飞控就可以。
A3、或者NX3。
飞控本身在程序里通过算法已经把频率高于X赫兹的振动忽略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随便装个飞控就可以。
A3、或者NX3。
飞控本身在程序里通过算法已经把频率高于X赫兹的振动忽略掉了。

飞控本身在程序里通过算法已经把频率高于X赫兹的振动忽略掉了。…………这点,你咨询过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500多的dos

dos飞控,在油鸡上的表现如何?  有没有飞行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本身在程序里通过算法已经把频率高于X赫兹的振动忽略掉了。…………这点,你咨询过厂家?

是的,厂家的工程师这样跟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飞控,在油鸡上的表现如何?  有没有飞行视频?

还是我飞甲醇机的时候用的 ,现在好久不用啦 还行,币一般的KK等好

网友:
  完全 可以 实现 楼主的 思想。。

便宜的 就上 APM ,注意 要加 黄铜块

和 减震球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厂家的工程师这样跟我说的。

我只有a控,不知行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