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F450练习用,跪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7-06):
机架F450沉金板,好赢天行者30A电调,郎宇A2212  980KV电机   1047正反浆,QQ飞控,这个配置可以吧   练习用试试水,遥控华科儿D10   接收RX1002  3S 2200ma  25C电池    遥控不刷固件用原厂系统能不能行,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新手用naza lite比较好,我也刚进了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naza lite比较好,我也刚进了很稳。

我怕玩几天不想玩了,所以配的qq,后面想挂狗的时候在重新升级,不挂狗有意思没

网友B:
新手买个便宜飞控玩玩先,炸了飞了不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买个便宜飞控玩玩先,炸了飞了不心痛

炸几次维修费都可以买好点的飞控了

网友:
练习机不就是拿来炸的

网友:
建议不要QQ飞控

网友C:
同意八楼,qq飞控确实稳,但问题是无法定高,这意味着油门很难控制,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炸了n次!
举个例子,当鸡鸡离地面较近是,有地面效应,所以鸡鸡飞起来了,但是你稍稍推一下油门,再高一点地面效应就弱了,然后鸡鸡就又掉下来了,总是在身高降低的状态中!根本无法悬停!你看x宝的视频有用qq悬停的呢?全都是一起飞就混乱一顿乱飞!看着很爽,其实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八楼,qq飞控确实稳,但问题是无法定高,这意味着油门很难控制,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炸了n次!
举个例子 ...

那你回头升级gps了吗

网友D:
新手用QQ飞控练习,不如100块买个微型4轴在家里飞。
还是买个好点的带气压带GPS的吧。
我的配置
仿F450机架
好盈30A电调
郎宇 2212 KV980
1047桨
naza-lite飞控
N2OSD
狗3
2轴云台
5.8G图传+蘑菇天线
433增程
3S5200 30C 锂电
起飞重量约1650克。悬停时间20分钟,正常航拍续航16分钟。电机不给力,高空飞的话,下降不太稳,必须慢慢降,可以换2216 kv800 1147 用4S电,续航时间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回头升级gps了吗

qq不能接g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用QQ飞控练习,不如100块买个微型4轴在家里飞。
还是买个好点的带气压带GPS的吧。
我的配置

我的和你差不多的机型,也是下降不稳,快速下降机身晃动比较厉害!

网友:
QQ飞控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

网友:
我也是QQ飞控。因为试飞次数不多,所以正常平稳飞行的次数很少,经常遇到起飞就像一边倒的情况(加装了下支架)。而且目前发现,飞起来后总是会不自主的往前飞或者转圈,很不稳定。前面说到的地面效应我也遇到了,总是突然降得很低后自己升起来,很难掌握火候。目前也在考虑更换其他飞控,

网友:
目前正在用F450  QQ飞控练习油门控制,确实不能定高,一会升一会降,用来飞航线还是不错的,练习空中掉头、转向、侧飞还算稳定。同感下降速度快了机身发颤,加大油门,现象消失,从硬挂的山狗视频中能感受出来

网友:
你要是真的确定要QQ飞控,我60包邮寄出你一个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