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尺寸与KV值还有浆的尺寸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7-06):
如题

比如原始动力为2216KV1250,使用10寸浆3S电池可以提供1.3KG的拉力,
如果我在保持浆的尺寸,电机尺寸,和最终拉力的前提下,能否通过降低KV值(450KV)升高电压(6S)来实现?

网友:
收浪宇2216-2400   kv∩_∩

网友:
收2216-2400电机∩_∩

网友A:
可以,但是你的KV值太低了,应该是625KV。另外,换成KV625的时候,由于电机扭力更大,所以有载荷的时候实际转速会快一点,也就是说拉力理应是比3S KV1250拉力大一点的。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你的KV值太低了,应该是625KV。另外,换成KV625的时候,由于电机扭力更大,所以有载荷的时候实际 ...

谢谢回复,请问你这个625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这个460kv是我将我的这个要求给了厂家,厂家给我的这个kv另外鹰王给我的kv值也是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你的KV值太低了,应该是625KV。另外,换成KV625的时候,由于电机扭力更大,所以有载荷的时候实际 ...

电机已经定制了,等电机回来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定制了,等电机回来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倍数的关系啊,3*1250=6*625,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算出来的,估计是怕你把电机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定制了,等电机回来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还定制啊?价格不菲。。。其实自己绕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