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带GPS无输出,拔有输出。。。

楼主(2015-07-06):
奇怪的问题,
地面调试,刚才还好好的,20分钟后再上电发现
舵机
全都没反应,电调滴滴响,没有输出。OSD显示正常。。。
一番折腾后发现 拔了GPS就正常,平衡模式也输出正常了。插上就没有输出,换了一个GPS问题依旧。。 这咋回事啊 各位大大有碰到的吗~》》

网友A:
油门关到底,CH6切到返航模式,副翼向左或向右打满,等两秒之后如果可以以正常操作,请你把说明出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还是不能操作,请联系客服返厂吧。
哥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接电后直接是搜星模式,这个时候无法错,除非搜到星或者跳出搜星

网友C:
要说电调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接错通道了,你看通道是不是有问题。看A控的通道,还有遥控器不是通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