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模拟器信号中断

楼主(2015-07-06):
今天玩儿模拟器信号突然中断,网上一搜是因为f采用方脚设计的模拟器插孔接触不良问题,但是我把方脚插上遥控器以后遥控器有反应啊,并没有接触不良啊!请问有遇到相似问题的模友吗?

网友A:
我碰到音频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音频插头接触不良

对 我今天手痒把音频线扯了下来又安上去,结果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问题了,但是音频线我换了一根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我今天手痒把音频线扯了下来又安上去,结果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问题了,但是音频线我换了一根还是这样 ...

母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头不行

母头是不是方形插头延伸下去那个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通病

那怎么办?我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良啊

网友C:
换一个方形插头就好了,那个用久了是会接触不良的,还会导致飞模拟器的时候中立点跳动。

网友:
看见图片,还以为飞行过程中出现信号中断呢,让我大吃一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方形插头就好了,那个用久了是会接触不良的,还会导致飞模拟器的时候中立点跳动。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