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l机身尾管易松动吗

楼主(2015-07-06):
如题想入个富丽或者嘉迪的480但是发现这种机身没有金属的尾管升级座不知道原装塑料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谢谢!

网友A:
我是富丽465和450pro, 新款的尾管座锁得很稳, 旧款要加一圈胶纸才能锁緊.

网友:
金属尾管座容易产生共振,还是塑料的好,有些地方不适合金属

网友:
锁得很紧的。

网友:
我的465就锁的不紧,为此炸了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富丽465和450pro, 新款的尾管座锁得很稳, 旧款要加一圈胶纸才能锁緊.

富丽新款的锁的很紧

网友:
表示上面缠了胶带的

网友B:
亚拓的反正锁的很劳

网友B:
亚拓的反正锁的很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反正锁的很牢

富丽465尾管不松啊 挺紧的 插的不到位吧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随便那点积分金币!!!!!!

网友:
亚拓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亚托的能换到465上吗?

网友:
一般是不会松

网友:
亚拓的目测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