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报错,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5-07-06):
308DUO在快充完电的时候出现“单节电压过高”错误,个别电芯电压超过4.22v,小容量电池没问题,比如3S、4S1800的电池,冲完也不报错,大容量电池十次有八次得出现这个错误,比如5S5000、6S5300。电池都是格氏和花牌的,有新的也有旧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给锂铁外场包充电也会出现。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压差太大了,充电器安全功能启动。

楼主:
压差都没超过0.05v,大吗?

网友A:
308输入电压降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输入电压降低些

输入电压没问题啊

网友B:
我想问,到底是pl8好还是308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到底是pl8好还是308好~~

308吧

网友:
听你的pl8卖了,买了308

网友:
楼主我用的是4010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至于pl8和308/4010 我感觉pl8完全没有优势
第一售后 icharger厂家在深圳 维修来回1周内搞定 pl8 可能联系哪个单位都不知道
第二 从性能上来说 双通道秒杀单通道 4010设置很直观 功率巨大 一步到位的好选择

网友:
遇到过,重新开始又对了。

网友:
是不是平衡参数你有改动?加我QQ吧19879495

网友:
不是坏了吧!

网友(2018-08-26):
平衡线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