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问题

楼主(2015-07-06):
很好奇为何飞翼降落的时候不会打浆?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的啊

意思飞翼降落会打浆?那怎么避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他打

这么简单粗暴的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飞翼降落会打浆?那怎么避免呢?

一种用的是专用橡皮筋 固定的桨    落地  就算桨扫地    橡皮筋缓冲      淘宝  桨保护器  O型圈
第二种是  折叠桨  收油 以后再弹力作用下  会折回去
第三种  随便打

网友:
楼上瞎说,飞翼你用橡皮筋,找削啊你?电调的刹车设置上,落地的时候调整一下,只要不是垂直地面就没问题

网友:
飞翼2种方法不打桨。
1. 用折叠桨。肯定不打桨。
2. 电调设置成刹车模式。降落时桨会和机身平行的位置停下。因为这位置阻力相对最小,电调刹车力度够用了。前提是尾部装桨。
我目前是用第二种方式。

网友:
尽量草降

网友:
温柔降落,不会打到浆的。

网友:
不打才怪

网友:
折叠桨,和电调刹车,目前也用第二种,只有一次桨垂直地面断了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粗暴的干活?

这都不算事,飞翼一般用折叠桨,电调设置刹车,降落阶段关闭油门滑翔,桨一般处于静止状态,损伤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基本上每个电调都带有刹车功能的